重复造轮子之再做中波机

楼主:
  逛咸鱼十几块钱买了个教学套件,看内部空间挺大适合折腾,再装个中波机玩吧,这些日子天天刷短视频打发时间,啥进步也没有,毕竟为了玩,随性吧。
  这次逼自己克服懒癌,一口气绕了十来个中周,顺便试下这组数据合不合适。图片如下

  线圈数据还是用德生2p3的来,红色震荡线圈稍微改下圈数,初级6/99,次级9,配223p双联基本合适,所有中周绕之前我都是先把磁帽拧到底再退回去半圈,绕完装机都不用怎么调,不知道是不是巧了。
  中频中周黄色和黑色是原德生参数,配200pf的0805C0G贴片电容,绕法参照之前坛里说的次级绕中间层,这样就不用管次级接法了。白色的话次级我随便加了两圈,9018β值都是用130左右的,也不会计算不知道合不合适,不过装出来也正常响
  磁棒初次比10:1,0.4mm漆包线凑合用,牛皮纸做套,502加固。初级110T,电感量600左右,算着合适。

  增益多少不会算,灵敏度未知,选择性也不懂,只会拿个成品机来对比。松下的1691中波,对比下来自制机和成品机收台一样多,音质音量也差不多,放在铁皮柜里声音开最大自制机几乎无声,1691就一片底噪声。很满足了

网友A:
如果将3个中周都改成T3的圈数,取消一中放和二中放的发射极电阻、电容,将二中放静态电流改为1.2~1.5ma,效果会更好。
可惜你不一定会信。

网友B:
中周那些我都是直接用电桥调好了电感量,再上机,直接装响,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那些我都是直接用电桥调好了电感量,再上机,直接装响,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我买的手持胜利电桥最高到100k,不过测出来对中波也还有参考意义,频率差的不太多也是微调下能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调幅收音机使用分立元件还是比用集成电路强,集成电路管子多噪声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3个中周都改成T3的圈数,取消一中放和二中放的发射极电阻、电容,将二中放静态电流改为1.2~1.5ma,效 ...

这简单,五一回来我就再绕几个中周装个试试,反正手里还剩四个空板。

网友C:
教学收音机实验套件,接收部分性能本身并不差,只是音频功放性能稍微差点。三只单调谐中周的二级中放收音机,通常来说音质不会好,把第一只中周和第二只中周组成双调谐,一中放与二中放之间改阻容耦合,声音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学收音机实验套件,接收部分性能本身并不差,只是音频功放性能稍微差点。三只单调谐中周的二级中放收音 ...

这个要改电路的话有点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网友D:
PCB一部分地,是环性,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一部分地,是环性,影响么?

我也不懂,故意搞个环形想着后面可以割断对比,不过装好也没感觉有啥影响就这样了。看别人高频信号板都全铺地,原来还想着正面那一层没走线整体铺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