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四连可变电容的维修

楼主:
网上看到一个卖家卖两个四连,一个轴断了,但是定片和外壳很好,另一个轴没断,但是碰片,外壳锈蚀严重,虽然自己已经有不少四联了,奈何这两个才三十包邮,很便宜就买回来了,
到手发现上家有维修过的痕迹,但是没修好,没断轴的那个定片都快掉下来,自己正好可以将两个坏的拼凑成一个好的,老规矩拆散,做清洁,我的东西干净是第一位。
这个弹片是牟接在上面的直接用刀片割断就拆下来了
这个滚珠一定得放好,要不丢了很麻烦,我是用磁铁吸上的
用断轴的定片和壳子,用没断轴的动片就组装起来,以前组装很费劲,后来自己琢磨出一个方法装滚珠,很好用就是黄甘油大法
在轴头凹槽处抹上黄甘油,滚珠就能直接粘上面,直接怼里就行,还解决了润滑转动问题,屡试不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装这个滚珠
由于没有牟钉,拆下的弹片就直接用焊锡焊上了
最后就是解决碰片的问题,先调至位置大概在中间,转动顺畅些,再用万用表一边旋转一边测量,转动顺滑不碰片就完事了,最后得到了一个好的四联和一堆配件,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装

我也这么装的,用粘度较高的耐高温的油,防止受热流的到处都是。

碰片这个,最好用摇表测试,这个大小的空气连,500V的摇表就行,更大的片距用1000V的。万用表的电压太小,对一些稍微的碰片测不出来,但是影响Q值。

网友A:
请教碰片怎么修,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碰片怎么修,没看明白

用塑料片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装

哈  没有摇表,以前我直接上220V串个灯泡测试  这次懒得动弹就没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  没有摇表,以前我直接上220V串个灯泡测试  这次懒得动弹就没弄

220串灯泡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  没有摇表,以前我直接上220V串个灯泡测试  这次懒得动弹就没弄

真不能这么干,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串灯泡是不是很危险!

做好绝缘 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能这么干,太危险了!

我以前都是这么干的,做好绝缘没事,哈哈  旋钮弄个胶木旋钮

网友:
修旧利废,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