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音质好的便携式蓝牙板子推荐?

楼主:
      想搞个音质好的4.2v锂电池多并联便携式蓝牙板子,功率最好是15w以上吧,如果无损蓝牙传输更好,至于立体声多声道分开传输或者一起传输都可以。分声道传输的,无损传输音质的估计成本不低吧。箱体,自己用酒盒代替吧。
      之前用小米的那种铝合金的蓝牙音箱,我用的电路板+小音箱,音质差,高频不清晰,浑浊。希望找个三频均衡清晰音质好的。用过bose的soundlik,蓝牙芯片CSR86 70CG,功放是TPA3110D2,音质清晰些,低频是加了被动振膜,但还不是太满意,应该是箱体太小所限制。基本都是4v转12v方案。这块板子可能有15w左,价格也要100多。
       大家有知道的,介绍下方案。蓝牙芯片,以及功放芯片。

网友A:
对于蓝牙传输来说,蓝牙芯片CSR86 70CG已经不错了,
至于输出功率,看自己的需求和电池供电情况选吧。
一节锂电的电压供电,指望输出功率15W以上?比较难搞了吧……

网友B:
4.2伏要推输出十五瓦的功放,只能升压,升压的效率不高的。不如买个电动工具锂电池和配套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蓝牙传输来说,蓝牙芯片CSR86 70CG已经不错了,
至于输出功率,看自己的需求和电池供电情况选吧。
一 ...

这个蓝牙芯片,好像还不是无损传输的。之前,把电池多个并联,可以提高音量。 。再不行,就串联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伏要推输出十五瓦的功放,只能升压,升压的效率不高的。不如买个电动工具锂电池和配套的充电器

嗯,也可以把,就是电池体积稍微大一些,也可以接受。

网友C:
4V供电,便携式蓝牙板输出15W不太现实。仅按高效率的80%计算,15/0.8=18.75W,所需电流为18.75/4=4.6875A,20安时的电池也维持不了5个小时。网售18650电池容量达到2安时就是买到莫货了,如果再加上升压损耗,总耗用功率将更大。不升压,4V供电在目前的技术层面,输出高音质的15W功率,还无法实现。
其实,高音质与输出功率大小关系不大,0.5W以下也有良好的音色。
请听蓝牙:7504中波-科技-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ideo?vid=XN ... kt.13141534.1_4.d_1

楼主:
引用 网友C:
4V供电,便携式蓝牙板输出15W不太现实。仅按高效率的80%计算,15/0.8=18.75W,所需电流为18.75/4=4.6875A, ...

好吧,谢谢捧场。

网友:
4V供电,输出1.5W还差不多,15W,过分了

网友D:
楼主,你 不妨看看TI的参考设计:PMP15036(Vin=7.2V 时,向 8 Ω负载提供 2X20W 功率) TIDA-050024(36 W,2 Ω负载,单节锂电池)。按照你描述的,DIY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 不妨看看TI的参考设计:PMP15036(Vin=7.2V 时,向 8 Ω负载提供 2X20W 功率) TIDA-050024(36 W ...

好吧,多谢,我看看参数看看也没有板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