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控制器坏了

楼主:
台铃电动自行车控制器坏了,有维修价值吗,马云家原装的贵得很,想便宜的可以买通用的,不过要改线,太麻烦了,坛里有维修案例吗?

网友:
有没有维修价值 要看是什么零件坏了,如果大功率管击穿,换一个不难。如果是主控芯片坏了,就报废吧。

网友A:
改线比维修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线比维修容易吧。

看着仪表盘过来的那把线头都大了,万一那条搞错了那就没戏了

网友B:
改线吧--就几个线------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线吧--就几个线------不难

改了之后仪表盘能正常显示吗,如电量,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仪表盘能正常显示吗,如电量,速度

电量要是根据电压来测量的话那应该是准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