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还是220v

楼主:
哪位大师帮忙看下 这是110还是220的?谢谢

网友A:
看见两个250V,黑色电容上印有310V,可能是220V的。

网友:
看看压敏电阻470V是220V用的。

网友:
保险 T3.15A250V,应该是220V用的。

网友:
看起来是220V的!稳妥起见,可以先接110V试试,看输出电压对不对!

网友:
全电压的。110~220都可以工作。

网友:
把滤波电解看一下,耐压400伏,就是220伏的,耐压250伏就是11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两个250V,黑色电容上印有310V,可能是220V的。

两个的250V其实是一个,一个是保险管的丝印一个是PCB的丝印,还有310V的安规电容,如果因为国内容易采购的是220V电压等级的,没有110V等级的元件呢?这时候直接通电220V就比较危险了,至少还得看一下滤波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
常见标称X电容耐压为275V(输入电压范围110~264V),现在用310V,证明设计上可能是为了满足输入300V不损坏。

网友:
应该是90-240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