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8954TH一言难尽

楼主:
近日接修一台以TDA8954TH为核心的D类有源低音炮。故障为整机通电,无输出。
该机采用D类放大。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把低频调制在高频上面。再对高频进行控制(放大)。然后输出通过电感电容滤除高频(扼制),保留
低频,完成对音频信号的放大。由于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避免了工作在放大区的导通电阻。所以效率做得比较高。原理也可以参考线性稳压与开关电源的对比。
以后,大方向都应该是这种方式的音频放大成为主流。该机采用SMD(表面贴装)类的元器件。维修起来如果没有图纸资料。估计也是烫手山芋。
无奈生活所迫,硬着头皮接了下来。经过一番检查之后。发现是功放芯片短路引起电源自动保护。从而导致整机没有输出。这机器有二片TDA8954TH。完成三个声道的放大。所谓2.1模式。就是左,右声道再加上一个超重低音。合计三个声道的放大。
超重低音由其中一片TDA8954TH完成。另一片TDA8954TH负责左右声道。负责左右声道的这片TDA8954TH经过检查,其电源引脚与放大输出引脚之间的电阻很小,判断为芯片损坏。于是报价120。负责修好 。主要是考虑查找故障过程耗时耗精力。
心想这音频放大芯片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加上现在这类D放大,还不被大众所接受。算是比较偏僻的东西。这玩儿估计不值什么钱。
很快就被自己的错误认知打脸了。上淘宝一搜。TDA8954TH最便宜的一个报价是40一片。于是就买了一片。收到之后装上了上去试机。
结果故障依旧。这一下傻眼了。重新检查了所有IC引脚焊点。确定没有短路。检查电源对地电阻,也没有很小阻值。可主板上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其他大功率的东西了。于是又把芯片拆下来。结果电源又不保护了。
无奈只好问出售芯片的的商家是不是拆机芯片。商家不直接回答。说我补发一片给你。好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如此了。等补发的芯片寄过来。又装上去试机。结果。。。依旧是开机电源保护。这一下。真无语了。再检查,发现芯片输出脚对电源脚的阻值几乎是零。一度怀疑是不是那里有问题,把上机的芯片又烧了。
修成这样,放弃也不是,继续修也为难。搞得进退两难,耗时耗力。无奈只好把主板另外一片好的芯片搬过去测试。重复大量无用功之后得出的结论还是:芯片问题。
于是只能再去淘宝上购买。这一次选择了报价80块钱一片的店铺,商家讲是新的。80块一片TDA8954TH,我觉得在当下实在太贵了(时间2025年4月27)。立创商城上更加是高达130多。讲实话买一块不错的功放板都可以了。对比英特尔的双核处理器。二手的也不过几块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贸易战的原因。这芯片搞得那么贵。
在再一次购买的芯片到手之后。这下,不敢贸然装上去了。先用放大镜对着芯片研究了一番。搞得像考古一样,窝火。确定是大部分可能是新的芯片之后,忐忑的装了上去。
谢天谢地。修好了。
下面是维修过程拍的一些照片。整个过程可谓:费力不讨好。也印证了维修这个行当是多么的鸡肋。
A1)Z3MNT9FYC3D2C8UDGN`Q.jpg    HA@753X(5VQJQ8{AAV$MXID.jpg  YNRJ8~WXA@YZW3)10~M6CVT.jpg

网友:
越修越亏

网友A:
可能国外良品率也不高,于是一些残次品流入中国市场,被商家二次销售,之前我买过TDA8950也是第一家不行,第二家又不行,和店家沟通加钱又拍一片,一切正常,你可能不老搞电子,没这方面教训,从80年代至今,一直有残次品零件被国内倒卖,搞得买零件像是抽奖卷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量是单声道损坏还是双声道损坏?是否能断开损坏端输出后作单声道放大?
如果能作单声道放大,是否可以与重低音芯片交换,用于双声道放大,损坏一个声道的芯片作重低音放大。
重低音音量都是单独调节的,交换后的效果应该问题不大。
仅供参考。

网友:
nxp官网标注停产了,顺便说一嘴,之前在国外正规平台买ixtp01n100d to220的芯片 当初8个起30+一个,现在50+一个。淘宝上只需要几块钱,单13%的税都比淘宝上贵,你觉得能真么,刻字都是一眼假,我看还不少人在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国外良品率也不高,于是一些残次品流入中国市场,被商家二次销售,之前我买过TDA8950也是第一家不行, ...

你说得比较对 我们国家的残次品元件90年代最为猖狂,假冒的是最多铁壳三极管外观给你做得很真拆开里面是二个二极管给焊接的 ,有的假得太离谱 ,还有把外壳型号改了重新给你印刷,或激光刻字,接插件的元件假冒的最多,那时比较喜欢买拆机件用。2000年后到现在也比较少接触了,不知道现在还那么厉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