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单端牛真的比绕推挽牛难?

楼主:
   装了台KT66单端, 调试完毕, 校音不会,听了两三天总体感觉马马虎虎。因为我釆用的是异箱听音法,即一个声道8寸二分频,另一个声道10寸三分频,所以从声场,力度,中低频来说,已经能够骗过自己的耳朵了,但似乎中高频欠佳,特别是高频段。细思只能是“千古罪人”牛的祸!基于异箱法的缘故,考虑重新绕一只初级匝数少的牛来改善高频频响,机上是四夹三初级2820匝的,那我来重绕一只相同阻抗三夹三初级2150匝的,说干就干,下午4点完工,按常规先来个“门诊”初检,乖乖!吓死宝宝了,居然创造了个人历史新纪录!电感9.8H, 漏感(300Hz表)29.8mH,初次电容1.89nF!具体绕法如下:86×38芯, Z11二手0.35灰片,次-初-次-初-次-初,初级带漆0.27线2150匝,Z字走线, 次级三组102匝并联,中间组反绕。初级平乱绕不垫底,初次间垫0.14青壳纸,磁隙0.14青壳纸。
  不管不理想到什么程度, 既然绕好了, 就该看一下裸测方波吧?  哈哈哈,气上加气!您看看!您看看!!二种模式,有三角形的是信号未串3.3K电阻的方波。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明天上机再看正弦波,听听什么滋味,大不了再来重绕,老白有的是时间,我还真不信单端牛比推挽牛难绕!!哼!

串3.3k

串3.3k

串3.3k

串3.3k

串3.3k

串3.3k

串3.3k

串3.3k

串3.3k

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不串3.3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不信由你,如果有那位自绕牛的,牛没浸过漆的,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而且感兴趣的,可以做一下插片与 ...

嗯,以前试过,10K频率以上 不插片能工作。实际上普通硅钢片对10K以上的频率已经无能为力了。

————不能说不插片会多好,也不能理解为可以不插片工作,只是说在10K频率以上,不插片可以实现变压器磁电耦合功能。

网友:
单端牛肯定比推挽牛难绕,原因很简单,单端牛的BH曲线只利用了磁滞回线的2分之一,害怕饱和于是磁通的变化只有推挽的一半不到。同样的电感量圈数不得不较多,于是分布电容大增。推挽电路的谐波有对消的趋势,单端牛有增大的趋势。于是单端牛难饶就是有一堆原因的。真正的好机器低音系统都是推挽的,再加上高频通道,这样的变压器肯定要好绕的多,效果不是单端可比的。

网友B:
你2个箱子不一样,咋听啊。声场定位不准,飘来飘去的。

HIFI都是2个箱子一致,然后人坐皇帝位的。

你这么听:

1、单只箱子。
2、换功放不换箱子。保持箱子位置不动。
3、换功放后,保持音量一致(不是看旋钮,是用表来测量。譬如送一个100 400 1k 3k 10k的信号,标定一致。因为音量对听感影响不小。
4、人每次坐箱子正前方,同样的距离,同样的姿势,头同样的角度。有坛友已经测过了,角度10度,人头移动10厘米,测试结果差异不小。
5、周围环境一致,譬如窗帘位置,门的开关,周围大的家具。

6、不要只听口水歌。蔡琴的歌,啥音箱放出来都不难听。找交响乐,大编制的。

网友:
“初级平乱绕不垫纸”
——多年前已经替你试过了,你还沉醉于自我想象的世界中无法自拔的反复试错。
初级必须整齐绕制、层层垫纸。
任何想当然的偷懒,最后在作品上都会一一呈现。

网友C:
三夹三结构 ,我前后试验了两年半,改了五六次。你觉得 一些想法,我都没试验过吗?

抄作业即可。

网友D:
2150/102这个匝数比是用在6P6P接8欧喇叭?

网友E:
根据你的初级电感量,以及漏感来判断,初级9.8H的电感量不够,但,漏感又太大。

网友D:
乱绕还能Z走线?三夹三为什么要次级垫底?次级线粗,垫底绕不好。

网友A:
2150的初级匝数也太少了,不应以牺牲低频来突显高频的。高频与铁芯关系不大与绕制有关。

网友:
这只是从低频电感量方面来考虑,但输出变压器不只是低频,还有高频,要全盘考虑。从绕制层面上说肯定推挽难绕

网友:
如果杀低音就能提升高音,那不接低音喇叭是不是高频就变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150的初级匝数也太少了,不应以牺牲低频来突显高频的。高频与铁芯关系不大与绕制有关。

照这么说高频线圈不用磁芯也一样?为什么拧一下收音机的线圈磁帽接收的电台就变了呢?

网友:
不接低音,突显高音,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好听不好听与高音喇叭有关,与你喜欢选择的振膜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这么说高频线圈不用磁芯也一样?为什么拧一下收音机的线圈磁帽接收的电台就变了呢?

你这有点抬杠的味道了.我们所说的是音频里的高频,扯那儿去了,完全不一样。

网友:
不接低音凸显高音,说明人耳受干扰后分辨力有变化,而不是高音变化了,所以我认为不应以削弱低音来寻求提升高音(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这么说高频线圈不用磁芯也一样?为什么拧一下收音机的线圈磁帽接收的电台就变了呢?

你不是常绕输出变压器的吗,变压器的高频与低频是怎么感应出来的应该知道吧,如果没概念,用示波器测一测输出变压器的不插轶片与插铁片的波形对比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看过你的实测图片,至于你说的结论,到底是一种物理现象,还是测量方法或测量仪器的问题我是存疑的,毕竟做这样的实验和分析的不多,仅此而已,不是故意抬杠。

网友A:
信不信由你,如果有那位自绕牛的,牛没浸过漆的,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而且感兴趣的,可以做一下插片与不插片测试进行公示的表示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个箱子不一样,咋听啊。声场定位不准,飘来飘去的。

HIFI都是2个箱子一致,然后人坐皇帝位的。

杭师好!
  不瞒您说,我虽然喜欢电子+音乐,但没有足够大且良好的听音环境,十平米的空间只能说是在瞎折腾,聊于自慰而己。所以牺牲点器乐定位来迎合自己的音乐感受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声音是不飘的,但有得有失是肯定的,好在我平时听音习惯一般都在1W以下。哈哈哈哈,照样能打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夹三结构 ,我前后试验了两年半,改了五六次。你觉得 一些想法,我都没试验过吗?

抄作业即可。

有版主这话,就象吃了定心丸了,坚定不移一条道走下去!短期目标七分象即可,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50/102这个匝数比是用在6P6P接8欧喇叭?

七师好!
  我是KT66单端接8Ω的,顺便请教下,6P6P输出阻抗什么时候改成3.5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的初级电感量,以及漏感来判断,初级9.8H的电感量不够,但,漏感又太大。

柳东师好!
  这几天我在拜读你的贴子,  想在你那里汲取点营养。你说的没错,我这试验牛是该大的没大,该小的没小。愁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乱绕还能Z走线?三夹三为什么要次级垫底?次级线粗,垫底绕不好。

我没说次级绕组垫线,是在初次间垫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师好!
  我是KT66单端接8Ω的,顺便请教下,6P6P输出阻抗什么时候改成3.5K了?

2150/102怎么会是3.5K/8?效率按100%计算?如果按90%计算大概是3.9K,用在6P6P好像可以,但3.9K的牛只有9.几的电感量低频不会好到那里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次级绕组垫线,是在初次间垫纸的。

通常我们说Z走线是在初级进行的,而你又说初级是乱绕,怎样理解?

我的意思是3夹3,采取初-次-初-次-初-次,比次_初-次-初-次-初更好绕,线包更紧凑对漏感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我们说Z走线是在初级进行的,而你又说初级是乱绕,怎样理解?

我的意思是3夹3,采取初-次-初- ...

Z 走线的意思就是斜着绕线吗?不懂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50的初级匝数也太少了,不应以牺牲低频来突显高频的。高频与铁芯关系不大与绕制有关。

五师好!
  就我个人的条件及异箱听音来说,牺牲点低频来换取点部份高频,並不全是损失,虽说高频与绕法有关,但当没捏住绕法七寸的时候,改少初级匝数来硬补高频,也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刚才裸测了一下频响(当然是玩,最终还是以上机实测为准),与初级2820匝裸测的做个比较,明显高频有提升,至于实际听感如何?  那只能上机后自我判断了。

网友:
我比较了一下,你86X38和我最近绕的76X42,框架周长你的比我略小但截面积却接近甚至还略大一点,这本来是优势,对降低分布电容有好处,依我的经验初级2800匝电感在18~19H左右(100Hz),2150匝的话估计14H不到,低频肯定不如我的好,86片的磁路较长这是弱势,窗口大是优势,但你初级却用带漆0.27线,裸线估计也就0.23~0.24,这线用在我76牛都没问题,而且你采取了乱绕,漏感比我的大不少,总之我觉得你用了比我更大规格的铁片却没有发挥大铁片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F:
Z 走线的意思就是斜着绕线吗?不懂就问

网友:
谢谢回复!

Z绕法 的第二排起 是怎么回到第一排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