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音箱,请教配多大功放?

楼主:
DIY音箱,请教配多大功放?
捡了一个茶叶木盒,材质木纤维压制的薄密度板,大概4mm厚,尺寸长宽高38cmx18cmx12cm,内部中间加左右声道隔板,扬声器是qicheng同轴扬声器,峰值功率120瓦,网上没有搜索到该扬声器资料。买了一个20瓦的数字蓝牙功放,感觉扬声器没有发挥出来。正面贴面用的废旧红酒盒贴面,提手也是同一个红酒盒上拆下的,收边角网上买的PVC木纹L角收边条。
有两个问题请教老师:1,扬声器是哪里生产的,扬声器效果怎么样?
2,该用多大功率的功放啊?

网友:
汽车用
奇声喇叭,这个喇叭不错高灵敏度的最少50w的功率驱动,小音量10w的也够用,大声就破音,你那喇叭音箱跟闹着玩试的箱子最少要40*50厘米两个才能发挥喇叭的音质!
写有“QICHENG QS-502”以及该扬声器的一些技术参数。这些参数包括:

    扬声器尺寸:130毫米(5.14英寸),注塑型
    磁铁重量:282克(10盎司)
    高音扬声器尺寸:31毫米(1.4英寸)丝膜型
    峰值功率:120瓦
    频率响应:50赫兹 - 20000赫兹
    灵敏度:90分贝/瓦/米
    阻抗:4欧姆

网友A:
箱子这么小,还是密闭的,估计够呛能玩好。

你实测下那个功放能出多大功率。按说小房间20W勉强能听的。看看有没有缩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用
奇声喇叭,这个喇叭不错高灵敏度的最少50w的功率驱动,小音量10w的也够用,大声就破音,你那喇叭音 ...

谢谢老师回复,qicheng拼音是启辰,手机音量调到最大和两吋的小音箱也差不多大。扬声器说明标注那么详细,唯未标注出产地!家里也有大音箱,基本不用,用小点的,带出去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子这么小,还是密闭的,估计够呛能玩好。

你实测下那个功放能出多大功率。按说小房间20W勉强能听的。 ...

谢谢老师回复,后面应该加个导向孔?家里也有大音箱,基本不用,用小点的,带出去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回复,后面应该加个导向孔?家里也有大音箱,基本不用,用小点的,带出去也方便!

这个我说不好。

但这么小的箱子,放2个大喇叭,咋感觉都不太对。开不开孔,貌似不是关键问题了。要开的话,你也得找个不用的板子试试,还真说不好开好,还是不开好。

网友:
AB类喇叭功率*2
D类喇叭功率*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类喇叭功率*2
D类喇叭功率*1.2

谢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说不好。

但这么小的箱子,放2个大喇叭,咋感觉都不太对。开不开孔,貌似不是关键问题了。要开 ...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汽车用扬声器,喇叭阻抗4欧,5寸,130毫米,频响50-20000,灵敏度90分贝,只要汽车收音机末级功放是btl即可,家用,输出功率不要超过40瓦即可,该扬声器灵敏度中等略低。

网友:
一般来说,功放的额定功率是音响额定功率的2倍比较合适,个人建议

网友:
你有两个盒子分居似乎更好点

网友:
箱子小喇叭大,也是建议分两个箱子装,做立体声得的。两个声道装一个箱体声音会有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