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卸载Win10预装软件,如edge,非常顽固,无法卸载

楼主(2025-05-03):
一个Windows平板,固态硬盘的,想清理精简一下。却发现预装的软件如edge和Windows商店都无法卸载,尝试了各种办法,如power shell命令行统统无效。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EDGE感觉挺好用的,我觉得比第三方浏览器好用,不建议卸载。
windows商店程序本身就不大,停用服务就可以,也不占用多大空间

楼主:
主要是新推送的更新绑定了一些可恶的狗皮膏药:兴趣与资讯,在任务栏不断弹出,后台频繁连接外网,占用资源还费电

还有一些宣称可以全卸载的,需要另外安装一些程序,也不知安全性如何,没有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新推送的更新绑定了一些可恶的狗皮膏药:兴趣与资讯,在任务栏不断弹出,后台频繁连接外网,占用资源 ...

网上有不少精简版的WIN10镜像,下载几个装装试试吧,找个最适合自己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新推送的更新绑定了一些可恶的狗皮膏药:兴趣与资讯,在任务栏不断弹出,后台频繁连接外网,占用资源 ...

edge好用,兴趣与咨询可以关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新推送的更新绑定了一些可恶的狗皮膏药:兴趣与资讯,在任务栏不断弹出,后台频繁连接外网,占用资源 ...

edge更新可以完全禁止

网友:
下个geek,安在桌面,连注册表都删干净!!

网友:
执行卸载命令
  在安装目录内打开Installer文件夹,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etup.exe,输入以下命令:
powershell
       .\setup.exe --uninstall --force-uninstall --system-level

或通过CMD执行
cd 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Edge\Application\<版本号>
setup.exe -uninstall -system-level -force-uninstall

手动移除以下目录:
    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Edge
    C:\Program Files\WindowsApps\Microsoft.MicrosoftEdge.Stable_*(需管理员权限)
清除用户数据:
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Microsoft\Edge 及 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MicrosoftEdge_*
按下Win+R打开运行框,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Microsoft Edg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Edge
仅供参考,也可以用360强制删除防止反弹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指导 命令行这个已经试了,cmd和power shell,可以执行,但无法卸载

网友A:
费那牛劲干嘛呢,装个教育版,想卸载什么随便。或者把你当前的改成教育版也行,网上找找怎么改版本,我就不啰嗦了。
如果觉得以上都麻烦,进安全模式,把他们全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那牛劲干嘛呢,装个教育版,想卸载什么随便。或者把你当前的改成教育版也行,网上找找怎么改版本,我就不 ...

就是奇怪为什么无法删除卸载。这几套cmd命令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上都好用的啊? 还有那个Windows 商店啥的,嘛用没有还不让卸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奇怪为什么无法删除卸载。这几套cmd命令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上都好用的啊? 还有那个Windows 商 ...

进安全模式总会吧,如果不会就网上找方法。顺藤摸瓜,找到文件夹干掉,然后再把快捷方式干掉。然后改回正常模式重启,无赖就全没了。

网友:
尝试一下

其实edge的确强大,使用好事半功倍

楼主:
谢谢!如果实在卸不了,就像上面哪位朋友说的,就留着吧

网友:
有狗皮膏药说明楼主的系统已经被流氓强奸过了。
建议买正版或某宝上找个正版安装。
EDge浏览器很好用的,我平时就用这个,
微软的应用商店也不会跳出来的,我有时要使劲找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