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电脑,上网巨慢

楼主:
联想手提电脑,大约是2018年买的,平时很少用,偶尔用一下,到后来发现上网越来越慢,多从用360杀毒也没什么效果,何故?向各位电脑高手请教。

网友:
机器热么,笔记本用久了基本都会散热不良(都)
温度一高CPU就自动降频,干啥都超慢
另外,WiFi卡也会老化,网速慢,爱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不是杀毒软件吗?会影响网速?我的台式电脑也装了,没什么问题呀?

地球人都知道360是流氓软件,杀毒用火绒好,不流氓。可能台机性能强些没大影响,笔记本影响通常大些。

网友A:
正常的电脑把360的有软件卸掉就快了

网友:
不会问问题,硬件配置不说,还装360,然后让别人猜测慢的原因...

楼主:
我是电脑盲,不好意思了。只知道型号是联想天逸100-15IB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电脑把360的有软件卸掉就快了

360不是杀毒软件吗?会影响网速?我的台式电脑也装了,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嘿嘿,既然是电脑盲,那就凑合着用吧!折腾一番,就算快了也是要不了多久又成眼下酱紫了。你折腾个么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既然是电脑盲,那就凑合着用吧!折腾一番,就算快了也是要不了多久又成眼下酱紫了。你折腾个么劲?

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推荐一下。

嘿嘿,诚如3#所言,去掉360,估计会快点。之所以说估计而不是一定,是因就你的认知——360是杀软,你的电脑上还会有不少诸如此类(我们称之为“”流氓)的东西。
这么说吧,我的笔记本是2010年出品的联想产品,迄今为止,浏览网页也未见有慢的感觉哈。原因就是禁止流氓染指。

网友:
因为你用了360,这全家桶有好几家,千万不能用,另外硬盘要固体的,内存要满足系统要求

网友:
用系统自带杀毒软件就够了,只要不乱装软件,浏览非正常网页,中毒可能性极小,换个浏览器如谷歌,火狐,
360太流氓了!

网友C:
360是流氓软件还拉家带口地入住你的电脑,win10自带杀毒足够了,在满足功能使用的前提下软件装载尽可能少,上网慢看系统盘空间是否太小了,系统内垃圾太多也同样影响运行速度,可能的话重装原版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电脑盲,不好意思了。只知道型号是联想天逸100-15IBD。

网友:
1,内存是瓶颈,只有4GB,只有1个插槽,只能更换最大8GB的内存。DDR3L笔记本内存
2,硬盘换固态也可以提速一点。
3,还要检测一次各个温度,是否散热不良?

楼主:
刚刚删除了360杀毒软件,电脑恢复正常了。这玩意真的是流氓软件,从此再也不用。
谢谢各位。

网友:
   卸载360 ,注册表以及卸载后C盘残余的360统统删掉,干净卸载。那个360安全卫士很讨厌,现在电脑因为免费杀毒,都没有病毒了,其实病毒是杀毒公司制造的(收费时期)。个人电脑也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给你按木马有什么用、裸奔电脑快多了。4G内存运行win7 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删除了360杀毒软件,电脑恢复正常了。这玩意真的是流氓软件,从此再也不用。
谢谢各位。

嘿嘿,你想不装就能不装?那还叫流氓软件吗

网友:
5200U的U当年应该都算有点过时了,便捷本只有一个内存槽,后续最好换根同规格8G条子,系统硬盘看看能不能加个120-240G固态有质的飞跃,这些配件百元以内应该就可以了。还有是远离360全家桶......。

网友:
我应该17年买的本,也是小本处理器是7200U,内存槽应该有两个,虽然几乎没什么用,没过个把月就把机械硬盘给甩了当从盘,本本win10配置机械盘卖就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0是流氓软件还拉家带口地入住你的电脑,win10自带杀毒足够了,在满足功能使用的前提下软件装载尽可能少, ...

win10我用不惯,老本本一直用win7,从来都是裸奔,多少年了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删除了360杀毒软件,电脑恢复正常了。这玩意真的是流氓软件,从此再也不用。
谢谢各位。

“这玩意真的是流氓软件”地球人早就知道了 ,还是重装系统吧

网友:
360早开始是很好的系统维护软件,现在已经彻底变态了,1分钟跳条广告出来,给你乱暗装后台软件。而且广告内容还是不变的,一条广告几分钱,同一条广告不停跳出来,不攒钱的,不攒钱的。。。。

楼主:
一大早就开始删除台机的360,真的很难删除,太流氓了。

网友:
2018年的还漫?

我在用的E4600 开大网页都很快。

一定要裸奔,局域网的软件不必要都不要装,
连输入法都在后台上传

4G  3M缓存

W10

一定要格机后裸奔,最好动脑筋关闭系统更新等系统的东西,你如很少开机联网用?不要说杀毒流氓,但系统更新就要搞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