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求教

楼主:
各位老师好

研究了一些关于隔离变压器的帖子再结合我的实际情况
想请教下我这个情况有没有必要弄个隔离变压器  如有必要的话应该配置环形变压器还是E型变压器 配置多大功率的

目的
1  保护一下被我老婆称为一堆破烂的仪器设备 防止被电网谐波弄坏  同时也防止这些设备产生谐波影响家里其他的用电器
2  临时外接220V情况下保护人身安全。。
3  都说示波器要配隔离变压器  虽然我不常用示波器 但是也有一个老旧的TDS示波器  万一有要用到的时候呢   所以考虑要不要配一个

主要设备用电
其他都还好  也就几十瓦到3-4百瓦不等   主要就是有个1200W的线性电源 参看说明书最大输入为3000VA   后期有可能再入一个1.5KW或以上的开关电源

几个设想
1  弄个大的 比如10KVA的隔离变压器  所有东西一股脑接在上面拉倒   考虑10KVA主要是因为有说法开关电源配的隔离变压器要达到开关电源功率5倍以上 也就是说如果开关电源有2000W的话那么变压器容量就要达到10KVA
这个设想的弊端是10KVA的隔离变压器貌似只能选择环形变压器了  淘宝上E型变压器最大好像只找到1KVA的 再大没有了  据说10KVA这么大的环形变压器开关机非常麻烦  很大概率要顶跳前面的空开     这就比较难弄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
优点是以后入个开关电源和其他供电隔离开,开关电源的谐波不会影响到家里其他的电器运行

2  弄几个小的1KVA的 E型隔离变压器  我设想是配2-3个  示波器一个  其他的设备分剩下的2个     至于1200W的线性电源和以后可能会入的1500W左右的开关电源就不管他了  爱谁谁了
缺点就是万一这1.5KW的开关电源产生谐波影响其他电器的话到时候还得回头解决
优点就是省钱   另外1KVA的E型隔离变压器开机时一般不会顶掉前面的空开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了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消除谐波是不可能的,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我用一个1KVA的隔离变压器,隔绝手头的一切电器设备以及烙铁等,目的只有一个——安全。岁数见老,眼睛不灵了,手脚不灵了,触觉也不灵了,安全起见,防患第一。

网友B:
10KVA的隔离变压器长期接入电路,其损耗怕都有几百瓦了,作为家用不太合适吧。

网友C:
1 隔离变压器后面也会有谐波,只是类型有所不同。2完全消除谐波的方法,目前还没有,有源消谐极其复杂,家里很难适用。3给每个设备配备变压器要好于一个大的,4KW隔离变压器就需要20A-30A电源容量,搞个10KW 家里换工业电源?

网友D:
10KW隔离变压器也没多大,台式机机箱那么大,如果是EI变压器也用不到软启动,我有台老式铁心电焊机13千瓦的直接给电空开都不跳

网友:
1和3
隔离无用

干扰和对外干扰都是AC,

应该是被测品用隔离

隔离只是防单手触电
因单手触电没感觉的时候,还有一个手不小心?
隔离一定是废了漏保才有用

漏保单手就跳闸
电工的习惯,非必要时不会双手操作
不管带不带电都是戴手套和用钳子

个人建议
不放心?那就二个漏保(总闸和工作台)

网友E:
除了第2条,防触电外,其它理由都是不存在的,想消除干扰,加电网过滤吧,防外线浪涌破坏可以用浪涌保护器。

所以,只在维修的时候需要一个隔离变压器,功率看维修的电路的总功率加点富裕。

网友F:
还不如在主线加个防雷,再加LC滤波器,精密仪器再配个隔离变压器,简单有效。

网友G:
10KVA不可取,又大又重,价格高,损耗大。人身安全用隔离,其它没啥意义。隔离变压器隔离不了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VA的隔离变压器长期接入电路,其损耗怕都有几百瓦了,作为家用不太合适吧。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谢谢提醒  变压器损耗如果达到2%的话那10KVA就有200瓦的损耗了

网友H:
当年我新房子住的比较早,小区还有装修的,我怕弄坏家里电器。直接配了一台10kva的jjw精密稳压。

至于示波器要隔离变压器,纯粹是野路子玩法,买不起差分探头的邪术。还是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隔离变压器后面也会有谐波,只是类型有所不同。2完全消除谐波的方法,目前还没有,有源消谐极其复杂,家 ...

6955老师

你好   我给设备配隔离变压器主要是想消除谐波影响 如果隔离变压器消除不了谐波的话给这些设备配隔离变压器就毫无意义了
可能还是像楼下老师所说的单配一个小点的隔离变压器功率上限为不顶跳前端空开为限值,需要临时引出220V电时做保护用比较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W隔离变压器也没多大,台式机机箱那么大,如果是EI变压器也用不到软启动,我有台老式铁心电焊机13千瓦的 ...

你好
你是唯一一个支持我的方案一的老师了   EI隔离变压器除了去淘老货 现在市面上我能找到的最大的确定是EI变压器的只有景赛做的1KVA的了  其他的都是环牛隔离变压器了 不知道多少KVA容量以下的环牛隔离变压器可以保证不顶跳空开?

楼主:
sandan老师

你好  如果隔离无用不能隔离掉谐波的话那确实仪器前大功率隔离没有意义了。我已找人去借功率计了 节后应该会收到  到时候我先测试一下本底谐波有多少  仪器全部开启以后谐波会增加到多少  现代仪器供电基本都是开关电源  谐波影响肯定有  就是不知道仪器电路设计有没有考虑到这点了
关于安全问题 我看加了隔离变压器以后漏保接上一般还要再带一个小灯泡  不知道你能否解释下小灯泡的作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第2条,防触电外,其它理由都是不存在的,想消除干扰,加电网过滤吧,防外线浪涌破坏可以用浪涌保护器 ...

你好
浪涌保护器可以消除谐波影响吗?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在主线加个防雷,再加LC滤波器,精密仪器再配个隔离变压器,简单有效。

你好
主线上的电箱装修时没考虑这个问题 用的单排电箱比较小已经满了  现在主线上只有一个过欠压保护器  其他的保护都没有  再加也是不太现实了

像你提到的防雷保护  LC滤波  和前面老师提到的防浪涌 这些保护真的可以滤除谐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消除谐波是不可能的,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我用一个1KVA的隔离变压器,隔绝手头的一切电器设备以 ...

电容老师

你好
看你的隔离变压器似乎是淘宝上征西家的,不知道是不是纯铜线的?  使用起来效果如何?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像征西家这种环变最大多少kva能保证不顶跳前面的空开啊?

网友:
和谐波较上劲了。

谐波损坏仪器?得多大的谐波,才有如此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KVA不可取,又大又重,价格高,损耗大。人身安全用隔离,其它没啥意义。隔离变压器隔离不了谐波

你好

确实  如果隔离变压器隔离不了谐波的话那这么大功率对我来说确实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我新房子住的比较早,小区还有装修的,我怕弄坏家里电器。直接配了一台10kva的jjw精密稳压。

至于示 ...

SFZ老师

你好   你的稳压是在装修设计阶段就考虑进去了的东西  我这已经来不及了  总线上没地方加这些了  如果隔离变压器隔离不了谐波  大功率的隔离变压器对我来说也无意义了至于稳压的话只能寄希望于电网了。。。

差分探头一般要多少钱一个啊?  贵出天际的吗 ?  为什么这么多老师纷纷选择隔离变压器方案来测量市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SFZ老师

你好   你的稳压是在装修设计阶段就考虑进去了的东西  我这已经来不及了  总线上没地方加这些 ...

1、隔离变压器,无法隔离谐波。jjw精稳,都不一定行。
谐波有危害,没错,但是任何时候都要看剂量。水也能中毒,我们天天喝是吧。

2、示波器的普通探头,那个接地线只能接电路的地,不能接别的地方(会引起短路),使用不方便。
于是有些大聪明就想了个法子,用隔离变压器,把示波器的地浮动,这样地线就可以接其他的地方了。还作为教条到处宣扬,实际违反安规。

而差分探头,就是2个探针,可以接电路的其他地方(也不能说任意位置吧,总之差不多这个意思)使用十分方便,但是价格昂贵,贵过示波器本身那是常有的事。

网友:
现在示波器有个ch1-ch2的模式,直接用2根探头也能实现类似的功能,还符合安规。这个是省钱的正经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谐波较上劲了。

谐波损坏仪器?得多大的谐波,才有如此威力???

sfz老师

你好
前段时间炸了一个NAS的电源
分解开来看似乎是炸了压敏电阻  但是电路后面有没有东西一起也被带走了没有细究
直接换了新电源  我一直怀疑是不是谐波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隔离变压器,无法隔离谐波。jjw精稳,都不一定行。
谐波有危害,没错,但是任何时候都要看剂量。水也 ...

SFZ老师

你好

关于1  你说的对   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主要年内我有计划添置一台1500-2000瓦的开关电源  我担心这个电源会产生大量谐波   所以也算防患于未然  但是看起来似乎没有好办法

关于2   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得要这一两年生产的新示波器才有这种功能  10几年前的数字示波器是不是不行?毕竟差分探头贵过机器本身确实有点难崩啊  比如一个示波器2万  差分探头再2万  那就4万了。。。

网友H:
1、合格的开关电源,都有抑制对电网污染的功能,否则不合格啊。我们机房有上千台设备了,都是开关电源的,3000W以上的也有。也没见谁整天坏。

2、数字示波器都有吧,你看自己示波器手册啊。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合格的开关电源,都有抑制对电网污染的功能,否则不合格啊。我们机房有上千台设备了,都是开关电源的 ...

sfz老师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1.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了一个方案了   我已找人借了一台功率计 节后应该能走完程序到我这  到时我先连续测几天谐波 得到本底数据  等有钱买开关电源了再去弄台功率计监测几天看看谐波有没有明显增加   你觉得是否可行?

2 关于这个我先去网上找找我那老旧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   如有不懂的再来请教

谢谢你了

网友J: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2,保护人身安全。其他那俩另有说法。

防开机冲击电流,可以用串联电感来实现,下图中红圈内的电感就是干这个的:
图上是10KVA自耦调压器改的隔离变压器,容量定在2KVA。不接图上这个电感,上电时有一定几率把空开顶跳闸。接上就万事大吉了,很安稳,随便开关。

电感接入方式:
匝数相同的两个绕组,异名端并联,串入主回路。

开关电源配的隔离变压器要达到开关电源功率5倍以上
没注意过还有这种说法,我个人的经验是隔离变压器容量适当大于开关电源功率就行了。以前调350W的电源板,配的隔离变压器容量400VA左右,能用,没出现啥大麻烦。

还有一点,家庭供电线路一般用2.5平方或4平方的线,都承载不了10kVA这么大的容量。您弄个10kVA的隔离变压器没啥意义,前面有瓶颈。
前面那个图上的隔离变压器,改造时把容量定在2kVA,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工作间市电布线是2.5平方的。

网友:
防高频串扰,隔离变压器有些作用,但作用不是太大。这方面主要用的是下图这样的东西,“电源滤波器”:

防共地烧示波器,正经做法是买个差分探头,不过这玩意比较贵。
业余做法是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实质是把负载和示波器的地断开,防止通过地线形成电流通道。将来若用上隔离变压器,负载或示波器,两者之一接隔离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容老师

你好

他家堂而皇之打出是铜线环牛,买回来我也打开看过,厂家没胡说。
至于能过压多少才跳前级空开,我是老实人,不去做冒险的尝试,也没必要这种尝试。我是老老实实的按规定使用,不过载,不超荷。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2,保护人身安全。其他那俩另有说法。

防开机冲击电流,可以用串联电感来实现, ...

BG版主老师

你好

我想请问下  这个电感有什么具体参数要求吗? 或者说买成品应该买什么样的?
我的供电插座到空开布线至少是4平方  也有可能是6平方的  因为装修快10年了  记不清了  即便4平方  4KVA的功率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如果拿来临时引出220V做安全隔离用  4KVA我觉得对我的线路来说也还是合适的  当然如果能买到4KVA的EI牛的话最好  不用考虑延时启动 软起动 或者串电感这样的方法了

关于这个电源滤波器  不知有什么具体品牌或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家堂而皇之打出是铜线环牛,买回来我也打开看过,厂家没胡说。
至于能过压多少才跳前级空开,我是老实 ...

电容老师

你好

既然你已打开看过了 想请问下他们的机壳里是否有装着防止启动时顶跳空开的器件或电路?(包括但不限于前面版主老师说的串联电感或者是延时启动电路  软启动电路之类的)

淘宝上还有一家四川绵阳叫力源的也做这种隔壁变压环牛 但是他们家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环牛  不像征西还给你个机壳
然后力源的环牛比征西贵至少一倍 不知道用料是不是比征西足也有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I:
sandan老师

你好  如果隔离无用不能隔离掉谐波的话那确实仪器前大功率隔离没有意义了。我已找人去借功 ...

你说的电路我没看到过

隔离输出端是不能接地的,后面再接漏保是不会跳闸的

你可试试

只要接了隔离,单手碰隔离输出,前面的漏保肯定不跳,如后面再接漏保,此时再摸隔离后漏报同样不会跳的。

不要太在意谐波等干扰,会烧坏设备,

大功率隔离网够不便宜

你在意谐波,拿个波波看着波形,并联合适的电容或串联合适的电感,使波幅最小就可,这要比隔离便宜多了(省事就买成品)还肯定有点用。

我个人玩到今天还没碰到谐波、纹波大的烧还设备

中波收音机对它敏感

波波测小信号时对它敏感(给波波加隔离只会更厉害)

网友K:
市场上有交流净化电源,具有稳压功能。三十多年前在单位用过5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电路我没看到过

隔离输出端是不能接地的,后面再接漏保是不会跳闸的

sandan老师
你好

你说的是对的   漏保工作条件一般为火线L流经电流值减去零线N流经电流值之差大于等于30毫安漏保即工作切断电流  模拟的环境就是脚踩地上等同于和地线连通 火线电流流经人体到大地(可认为火线和地线短接)但此时零线并没有回流电流因为电流已从大地流走了 只要这个电流值达到30毫安漏保即工作切断电流  加隔离变压器后相当于火线和零线均与地线绝缘(于大地也是绝缘) 单手触摸火线于地线无法形成回路  电流不导通  人不触电 漏保也不会工作  唯一触电的情况就是人体同时于火线和零线导通  那么人体相当于是用电器了  此时对漏保来说流经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相等的  漏保自然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市场上有交流净化电源,具有稳压功能。三十多年前在单位用过5KW的。

JHXC老师

你好  谢谢你的建议   这东西对开关电源之类的负载有用吗?

网友M:
我这里有两台3KW的,是从老大电力设备上拆下来的,有一台我自己用着呢。带全屋电气设备,还能带一台2KW的潜水泵压力罐给生活供水。原设备是稳压电源变压器,220变290伏的,自己在190伏和220伏处另各抽了一个头,现在可以得到的电压是220:220:100:70:30V。变压器空载启动电流1.5A(瞬间)启动后稳定空载电流270mA.现在闲置一台是220:340伏的。想着哪天用着220变380V就二次穿几匝线改一个220:380的,或380:220V的。因为没有用也就没有改220V的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这里有两台3KW的,是从老大电力设备上拆下来的,有一台我自己用着呢。带全屋电气设备,还能带一台2KW的潜 ...

你好

请问你这是环形牛还是EI牛?

网友:
引用 网友I:
JHXC老师

你好  谢谢你的建议   这东西对开关电源之类的负载有用吗?

记得当时是给电视发射机供电的。稳压器采用的是补偿方式稳压,加有LC滤波器。

本人当时对设备进行了解剖,给你一张方框图参考。

网友N:
示波器不要用隔离变压器供电,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如果没有差分探头的话,那么请用隔离变压器给被维修、调试的设备供电,示波器用市电直接供电。

网友A:
我不那么专业,也不愿顾及其他电路,验证完铜线环牛就合上了。我注重使用体验,能达到我的要求就行了。
其他厂家的产品我没留意,具体情况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I:
BG版主老师

你好

电感是原设备自带的,没自己琢磨过参数。
正好捣鼓过几个隔离变压器,回帖是想给您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具体参数真不知道,抱歉。

电源滤波器网上有成品,结构类似于开关电源入口的滤波电路,共模电感+Y电容之类的。因为没碰到过因谐波损坏负载的问题,没用过这类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

请问你这是环形牛还是EI牛?

口字型的,双柱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
浪涌保护器可以消除谐波影响吗?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吧?

我没这么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当时是给电视发射机供电的。稳压器采用的是补偿方式稳压,加有LC滤波器。

本人当时对设备进行了 ...

JHXC老师

你好  谢谢你的原理图  看起来该设备主要还是稳压为主  谐波应该不是它的主要关注对象
电压的话我这还好 基本都在220-230之间   稳压需求不是那么迫切

楼主:
引用 网友N:
示波器不要用隔离变压器供电,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如果没有差分探头的话,那么请用隔离变压器给被维 ...

S老师你好

谢谢你的建议     我示波器基本不用(主要是不会用)等确实有需求时  看起来王道还是要搞个差分探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那么专业,也不愿顾及其他电路,验证完铜线环牛就合上了。我注重使用体验,能达到我的要求就行了。
...

电容老师

谢谢   我到时问下征西的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是原设备自带的,没自己琢磨过参数。
正好捣鼓过几个隔离变压器,回帖是想给您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

BG版主老师

你好 那请问下还记得带有这个启动电感的原设备是什么品牌的吗?我去淘宝上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口字型的,双柱线圈。

请问下启动时不加任何措施的话会顶掉空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

确实  如果隔离变压器隔离不了谐波的话那这么大功率对我来说确实没意义了

电网送电到你家经过多少个隔离变压器了,你家还有谐波吗?如果你家自成一个系统,你自己的设备不会产生谐波吗?
   还是在你需要保护的设备上想办法吧

网友G:
那些杂波,开关电源贡献率起码99%以上,尤其山寨开关电源,只要接入电网就杂波无限多。如果你用再生电源,大概率还赶不上市电,杂波更多。

市面上各种过滤杂波插座,里面都是一堆小电容小电感,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大部分设备没啥事,山寨表的固件程序被清零的偶尔听说。最严重的就是某人用他的高大上充电器一充电,附近WI-FI全断网…

至于铁芯变压器提升检修安全性,倒是可以考虑。同样容量,方的比环型重一倍的样子,价格也高不少。变压器这种东西,除了绝缘就是电阻重要,既然需要隔离变压器,初次级电阻越小越好,空载电流越小越好。电阻越小功率越大,空载越小静态损耗越小。

铁芯变压器材料成本很高,主要是铜太贵,铁芯也贵。都是高密度材料,还以质量(公斤)卖钱。价格高不见得货多好,价格低必然垃圾。能自己动手做最放心,如果不能自己动手,就得拼运气。死沉的东西,运费也不少,奸商发给你个垃圾,就算你能看出来,即使退货运费也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JHXC老师

你好  谢谢你的原理图  看起来该设备主要还是稳压为主  谐波应该不是它的主要关注对象

市电中的谐波,对大多数设备影响很小,危害较大的是浪涌电压,比方说雷电叠加进去的、一些工业设备产生混进去的。好的电子仪器,谐波不会对仪器构成威胁。浪涌、雷电混进电网产生的瞬间高低压,隔离变压器似乎作用不大,不如在自家市电入户线采用过压保护,最简单的就是压敏电阻、瞬态抑制二极管。

用隔离变压器接示波器,保护不了操作者!

正确的方法是用隔离变压器隔离被检测设备,此时仪器与市电是隔离开的(被测设备或电路已隔离)。

即使设备与市电隔离,也要养成单手操作习惯,用单手去触及设备或者仪器的一个点才安全(注意,即使隔离,双手同时接触设备中电路的两个点也是有危险的!)

如果经常维修和测试开关电源,弄一个千瓦级别的隔离变压器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网送电到你家经过多少个隔离变压器了,你家还有谐波吗?如果你家自成一个系统,你自己的设备不会产生 ...

你好

确实是我想的简单了 等功率计到了我先测量一下谐波情况再看情况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些杂波,开关电源贡献率起码99%以上,尤其山寨开关电源,只要接入电网就杂波无限多。如果你用再生电源, ...

芯片老师
你好  是的  我打算先等功率计到测量一下谐波情况再视情况处理   隔离变压器的话可能就像你说的 只适合给被测物隔离一下保证一下人身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市电中的谐波,对大多数设备影响很小,危害较大的是浪涌电压,比方说雷电叠加进去的、一些工业设备产生 ...

JXHC老师

你好  总线上有一个过欠压保护器   电压超270V会断电  电压低于170V也会断电  估计里面就是压敏电阻和二极管了

隔离变压器单碰火线不触电  但是碰火碰零前面漏保也不会工作也是一个隐患  有点举棋不定要不要弄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