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调谐收音机做信号源,校准机械调谐的收音机。

楼主:
1、手头有2台飞利浦D1875,1台收的坏的修复的德生9700DX与自己保存多年的德生9701。都是30年以上的老古董了。
最近翻出来修好能响了,但是旧板子很多元件老化,收音效果不佳。而且几台机状况差异很大。
所以需要按原厂维修手册从新调试中频、频率覆盖和跟踪。
2、移动互联网都普及多年,手机听广播又清晰又稳定。接收无线电发射的收音机已经过时,准备修好这几台就收手不干了。
所以不能再投资购买仪器,只能利用手头的hantak虚拟示波器等简单廉价的仪器工具把收音机修好。
花十几元在网上收了个AM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稳定的中波信号,调好AM中放和高低端频率覆盖与跟踪。
短波信号覆盖和跟踪超出范围了,一直没动手调。
3、又在网上收了一台飞利浦AE3650数调收音机,此机是东芝数调收音机芯片方案。TA8132有给TC9316的AM本振和FM本振的信号输出引脚。
利用AM本振输出即可提供校准短波的标准信号源。AE3650主板与显示控制板有个15脚连接器,其中第10脚是FM本振信号,11脚是AM本振信号。
4、看AE3650说明书,AM中频是468KHz。电路图上AM中频陶瓷滤波器CF4是450KHz,板上AM鉴频陶瓷振荡器CF6是456Khz。拿hantak虚拟示波器测量AM本振,信号是455Khz左右。此即AM中放线圈T2已经失谐,音量明显偏小。拆下来测量磁管电容是340P左右,线圈是160uH左右。计算此电容大约是500P.拆了磁管电容换上510P瓷片电容。
5、按照中频455Khz,本振减去455Khz,就是实际需要的短波信号频率。按D1875维修手册上的步骤校准中波和短波本振。低端调线圈,高端调电容,即可调好频率覆盖范围。再按手册上的频点和步骤调一遍跟踪。

AE3650主板

AE3650主板

AE3650控制板

AE3650控制板

TA8132中频输出

TA8132中频输出

网友:
改完以后收音机收听正常不?

楼主:
测了一下,德生9700dx短波偏差在50khz以下,9700dx的短波本振是石英晶体,偏差很小。

网友:
4、看AE3650说明书,AM中频是468KHz。电路图上AM中频陶瓷滤波器CF4是450KHz,板上AM鉴频陶瓷振荡器CF6是456Khz。拿hantak虚拟示波器测量AM本振,信号是455Khz左右。此即AM中放线圈T2已经失谐,音量明显偏小。拆下来测量磁管电容是340P左右,线圈是160uH左右。计算此电容大约是500P.拆了磁管电容换上510P瓷片电容。

这段话看得不是很明白。特别是计算电容大小的,没看明白。160uH,和500p怎么能到455kHz呢?

网友:
楼主没认真看清楚电路图,456晶振是经过分频立体声解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