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发或者少发蓝光的LED灯呢?

楼主:
电视机背光是LED的,电灯是LED的,它们都是蓝光激发银光分发光,本质都是蓝光,对眼睛伤害很大,那么有没有不发或者少发蓝光的LED灯呢?

网友:
眼镜片用【滤蓝光】型 便不再惧怕LED蓝光源
也有无度数的专门滤蓝光眼镜。。。

液晶背光、LED电灯蓝光问题主要靠加钱解决。。。
不买小厂主打“炫彩”的电视。大牌液晶标明sRGB色彩95%或P3色域90%之类便不会过多蓝光
而且杂牌液晶白点色温好则8000k坏则一两万(冷白)   高色温=高蓝光
反之高价·标明色彩空间的液晶  色温5500k~7000k之间 不会超高
电灯同理. 松下欧司朗飞利浦+大牌国产,总有【低蓝光】型LED灯泡。
色温3000K~5000K的LED灯本身蓝光较低。。慎买6500K冷白

网友A:
我因为长时间看显示器,眼睛疼,去医院检查还有青光眼倾向。医生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注意休息。

我自己买了2幅防蓝光眼镜(平光,我不太近视),家里一副,单位一副。管用的,眼睛舒服了一点,但是也是个减缓作用。

如楼上所说,用正牌合格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因为长时间看显示器,眼睛疼,去医院检查还有青光眼倾向。医生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注意休息。

我自己买 ...

显示器或系统可以调色温,也可以上墨水屏

网友:
用三基色LED合成白光,可能蓝光就少一些,可能,不确定

网友:
那你只能用高端的LED了,有紫外光激发的。

网友:
我那三千块电视调成DC护眼模式,手机一律LCD屏的,电脑淘的CCFL的显示器,灯具大部分暖色系,台灯用的白炽灯.....,就这孩子小学还近视了,小时候手机看的多....

网友:
个人没检测设备

买外牌。
相对内牌寿命也长的多,光衰也慢。
坏了不要TB上买灯珠自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没检测设备

买外牌。

可以自己买呀,,,
亿光/日亚化学/国产大厂很多pdf内给有完整光谱数据
选些功率合适的2500k~4000k灯珠便能DIY低蓝光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买呀,,,
亿光/日亚化学/国产大厂很多pdf内给有完整光谱数据
选些功率合适的2500k~4000k灯珠 ...

看个人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因为长时间看显示器,眼睛疼,去医院检查还有青光眼倾向。医生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注意休息。

我自己买 ...

你试着找一只灯管作背光的显示器用用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着找一只灯管作背光的显示器用用也可以呀。

已经不关显示器的事了,主要还是每天盯的时间太久。我从业24年了,几乎天天看显示器。

这事要从根上解决,还是的墨水屏。现在有彩的了。我手里还有个sony的13寸,可惜是黑白的。不过这个是看着真舒服。

网友E:
我的台灯是黄色光,和白炽灯差不多

网友:
有些较亮的暖色温灯也有一定比例的高能蓝光,挑光线柔和的自然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着找一只灯管作背光的显示器用用也可以呀。

CCFL光源,发出紫外线,波长比蓝光还短,对眼睛更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台灯是黄色光,和白炽灯差不多

黄光,必须是黄光LED发出的,蓝光LED激发银光粉发出的黄光,还是有很大的蓝光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台灯是黄色光,和白炽灯差不多

肉眼观察不算数  人未必能察觉蓝光成分
必须拿光谱仪测量

网友:
日光里就没蓝光?这玩意是个剂量的事吧,不过量就没事。刻意找无蓝光光源,应该很难,过滤多余的到是一个办法

网友:
没有那么严重,我从8031-8039-0520-286-386-486-586........一直维护计算机和网络直到退休。可以说一天盯着显示器的时间很多,年轻时也不是近视,现在退休好几年了眼一点也不花!

对了为了自己的眼睛,买个好一点的显示器。在单位我用的是通用显示器,在家里我一直用的是多年的三星T220,当年普通的1200元左右,T220要2900多。

网友:
现在有全光谱的LED灯。Ra97的灯珠。
已经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