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烧了3个WIFI摄像头5V电源

楼主:
  拿了两只WIFI摄像头,在堂兄门口安了一只,可以远程看门,堂兄非常满意。刚走开1个小时,堂兄来电告知摄像头灯不亮了,手机上也看不到图像,拆开剩下一套摄像头拿了电源过去更换,图像恢复正常,但用了一天又烧了。告知堂兄劣质电车充电器会产生浪涌电流烧坏摄像头电源,此前有华为工程师因为一户人家半夜屡烧他设计制造温奶瓶,跟我借示波器去检测,发现是电车充电器作祟。我另外给摄像头配了一只5V/2A的电源,过了3天又烧了。今天将电车充电器和摄像头电源拆了拿回来检查,摄像头电源已没有修理价值,拆开电车充电器,进线的滤波线路,471压敏电阻都省略了。在电车充电器的220V进线端并了一只471压敏电阻,另外找了一片电源板割下电源进线的滤波电路,外置在另一只新的5V/2A电源外面,用大热缩管做好绝缘。这样改装过,也不知新的5V/2A电源能否撑久点。

网友A:
怎么用电动车充电器来做摄像机电源,那个纹波很大的,如果实在想用,先用开关电源降压到8V左右,再线性稳压到5V,好麻烦,还不如直接买220转5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电动车充电器来做摄像机电源,那个纹波很大的,如果实在想用,先用开关电源降压到8V左右,再线性稳压 ...

  是堂兄在门口安了一个插座,用于电车充电,新安WIFI摄像头就在同一个插座取电,结果给电车充电时烧了摄像头的5V电源。新的摄像头是配有5V USB口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