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简单”问题难住了,求教。

楼主:
这么简单的风扇控制,控制不住了,上电就转,控制端0伏也是转,有点儿迷糊了,特来求救。三极管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A:
俺说句难听的话,你把三极管的型号说出来,会死人吗?

网友:
两只100k电阻都换成10k试试

网友:
Q3取下来试试,如果还转那就是Q2坏了,如果不转就检查Q3和Q3的偏置

网友:
是不是Q3和Q2的极性应该调换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给风扇供电的三极管Q2用NPN型才对吧。

网友:
R28改100欧

网友:
图没问题,问题是你管脚和Q2 Q3的型号有无搞错,最好用万用表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三极管换过了也不行------每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确

楼主:
JLC贴片回来的,也看过了,型号不会错。按3楼说的试一下,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上大下小分压导致EB结间电压过高吧,改上小下大就减小了PNP管的EB结电压。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上电就转。

网友:
是不是需要把Q3Q2搞成复合管?现在电磁炉上的·风扇·控制电路简单,就是一个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说句难听的话,你把三极管的型号说出来,会死人吗?

估计是贴片找不到型号,图都出来了还在乎型号?

网友:
上万用笔 测测各角的的电压 能找出原因来

网友:
电阻值不对。R30同R31要对换。。。

网友C:
把R30取下来还转,那就是三极管实际极性有问题。

网友:
此设备我正常使用中,5v单片机IO控制风扇。不知道是否符合楼主使用要求,仅供参考。

网友:
三极管驱动感性负载必须加续流二极管,否则很易烧。

网友:
估计是 管子极性弄错了不同厂家有些定义是不一样的 不是所有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贴片找不到型号,图都出来了还在乎型号?

这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不同规格的三极管,但是符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很是无语,都是电子论坛的VIP了,出现问题了,就不能用个万用表量一下各点的电压吗?
是不是没有万用表?

网友:
按照7楼的说法,如果R28换成100欧都不行,风扇还是转。那么这时候量一下Q2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有多少?如果大于0.7V,说明Q3处于饱和状态,如果输入端电压是0V,那么只能判定Q3是处于击穿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是无语,都是电子论坛的VIP了,出现问题了,就不能用个万用表量一下各点的电压吗?
是不是没有万用表?

NPN管C极电压12伏,说明控制没问题,但是还在转,所以有点儿迷糊了。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续流二极管。难道上电即击穿?

楼主:
又用空板焊出来这部分控制电路,加了一个二极管,控制端接一根线,手动点接3.3V,风扇控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R30取下来还转,那就是三极管实际极性有问题。

把R30取下来还转,        Q3是NPN管,无基极偏置电压还能导通,Q3击穿短路了,还是用成PNPP管了?

楼主:
风扇不受控的原因找到了:背面不知道被谁把12伏直接给连到风扇上去了。

网友E:
你这个要是拍《走进科学》能拍好几集。
这种5V转12V控制电路我一般都是把这两种管子倒过来用才是最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要是拍《走进科学》能拍好几集。
这种5V转12V控制电路我一般都是把这两种管子倒过来用才是最保险的 ...

我是想做高侧控制,因为风扇和控制MCU不在一个板子上,中间排线连接,外壳还是全铁的。你这倒过来用还是最常见的低侧控制,跟单管低侧控制一样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做高侧控制,因为风扇和控制MCU不在一个板子上,中间排线连接,外壳还是全铁的。你这倒过来用还 ...

MCU高电平驱动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就算是抗干扰,也是低电平比高电平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高电平驱动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就算是抗干扰,也是低电平比高电平强。

是的,从驱动能力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不过,要是这样做高侧控制,就要三个管子了。

网友:
作者发个帖子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