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黑白电视机U频段高频头里的三极管3DG80性能指标及稳定性是否很好?

楼主:
能工作在这么高的频率性能差的话觉得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白电视机U频段高频头里的三极管都是米粒般大小的吧?有点像当年的upc1651(如图)

我所见到的黑白电视机里所用的高频头,里面的高频管都是鉄壳封装的3DG56及3DG79,3DG80!没有见到过塑封芝麻管。可能后来彩电高频头里有用上的。

网友B:
3DG80是我国的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在TV中做混频中放用的,可以用9018替换。
3DG80已经被淘汰,不再生产。如果您正在寻找可以替代3DG80的三极管,9018是一个可行的选择。9018的fT高达800MHz,高频性能优于3DG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G80是我国的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在TV中做混频中放用的,可以用9018替换。
3DG80已经被淘汰,不再生产。如 ...

问题是,如果是黑白电视机用,无论高频头的高放管,还是公共通道的中放管,都有正向AGC控制特性,9018和9016 频率特性虽好,但无正向AGC控制特性,这是致命伤,无法回避。

除了3DG80以外,还有  3DG79  3DG56可供选择。

如果不用于黑白电视机,那就选择余地大多了。

网友:
思黑白电视机是哪种黑白电视机?

网友A:
黑白电视机U频段高频头里的三极管都是米粒般大小的吧?有点像当年的upc1651(如图)

网友C:
3DG80B是黑白电视机V波段高频头中的本振、混频管,ft≥700M;3DG80A是黑白电视机末级中放管,ft≥500M,都没有正向AGC控制功能。
3DG56B/3DG79B是黑白电视机高频头中的高放管,ft≥700M;3DG56A/3DG79A是黑白电视机前级中放管ft≥500M,具有正向AGC控制功能。
上述3种管子的A/B档实际都是同一生产线生产,根据ft分档的。
3DG80的老型号好像是2G910,记不清了。
5楼的微带封装晶体管才是黑白电视机U波段高频头的晶体管。
本人70年代在742厂生产3DG79的生产线实习过。

网友:
曾修理过日本东芝18寸彩电的高频头,用的就是3dg80代的。个头比原来的大,修理完后整个管子冒出了铁壳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G80B是黑白电视机V波段高频头中的本振、混频管,ft≥700M;3DG80A是黑白电视机末级中放管,ft≥500M,都 ...

高频管子是按ft 分档的,学习了

原来只知道低频管子一般是按BVceo分档的,

网友:
我记得U头里 的三极管是小日本的2SC1070,ft≥1000M。

网友:
这个好象是双栅场效管

网友D:
     国产黑白电视机U头(TJT---3型)高放管2SC1070(ft=750MHz中国型号3DG300B)本振管2SC288A(ft=1100MHz中国型号33DG66B,103D;G)。U头都不加AGC,AFC控制。国产3DG80没有查到。3DG881是超高频管。

网友:
大多数黑白电视机UHF高频头里面的高放管,封装跟5#的照片一致,12#提供的C1070也是这种封装。UHF高频头的后期产品振荡管使用C9018,混频使用锗材料二极管(或者肖特基势垒二极管)。UHF高频头不受AGC控制,二极管混频产生的37M中频进入VHF高放管(在UHF模式当做中频前置放大)放大,AGC控制的是VHF高放增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黑白电视机U头(TJT---3型)高放管2SC1070(ft=750MHz中国型号3DG300B)本振管2SC288A(ft=110MHz ...

本振管2SC288A(ft=110MHz中国型号33DG66B,103D;G)

ft=110MHz是否数量少了一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振管2SC288A(ft=110MHz中国型号33DG66B,103D;G)

ft=110MHz是否数量少了一个0?

是的少一个零, 2SC288A(ft=1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