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7640可以串联提高增益吗?

楼主:
或者有别的办法提高增益吗?

网友A:
可以在7640前面插入2-3级分立预中放,鉴频输出加一级5倍左右的音频放大,再送去立体声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7640前面插入2-3级预中放,鉴频输出加一级5倍左右的音频放大,再送去立体声解码。

就是普通的晶体管中放电路吗?
或者有哪些集成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晶体管中放电路吗?
或者有哪些集成电路吗?

分立或TA7060之类的ic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或TA7060之类的ic都可以。

ta7060有数据手册吗?

网友:
TA7060资料文档

楼主:
谢谢我刚刚看了资料,想问一下他这个给的官方图是用中周的能不能改为三端滤波器

网友B:
       TA7640内部是6级差分放大器,增益可达80dB,对于FM接收已经足够了,再外挂放大,增益太高,不但提高不了灵敏度,反而会造成自激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想提高灵敏度,不如在高频头与天线上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7640内部是6级差分放大器,增益可达80dB,对于FM接收已经足够了,再外挂放大,增益太高,不但提高 ...

用的是调感收音头强台效果好,弱台基本没有

网友:
发个图参考参考,出自《调频收音机的原理与制作》一书。80年代我的海鸥组合音响,用的就是TA7335+TA7640+TA7343的组合电路,在广州能收到调频广播,回到乡下就收不到了,只有一片“沙沙”声,查电路板发现电路板上留有一级分离预中放,组装时省了,补上预中放就可以收到三个电台了。

网友:
天线和高频输入第一级电路基本决定整机灵敏度,堆砌中放增益事倍功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调感收音头强台效果好,弱台基本没有

先确定你把机器都调好了,不能一灵敏度低,就想到放大。

高放部分的方大有利于提高灵敏度,中放部分的放大+选频有利于提高选择性。放大有好处,但如果电路没调好,单纯的加放大,思路是不对的。

网友:
预中放才有足够增益推动中放集成。

网友:
預中放主要加强集成芯片的中放增益不足問題,在早期的模擬收音機電路中很常見,同一批次的產品可以有高達10dB的增益差,這導致低中放增益的產品常常不能滿幅輸出AGC,從而影響動態範圍。

网友:
楼主你是针对调频还是调幅中放?两者处理还有所不同

这个IC的调幅中放按理说增益足够了,不需要增加外部放大才对。

调频中放的话,按照厂机做法,前面再加一片独立中放IC,比如TA7302,这样增益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