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磷酸铁锂电池一个问题

楼主:
请教磷酸铁锂电池串并联的一个问题,如下图,需要得到12.8的电压,不考虑电池内阻统一性的情况下 采用哪种组合更合理?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种方案好,至少二个并连可互补。

网友A:
第一种啊.先并联小单元再串联.就是加均衡板也只加一套就行.要是第二种方案.均衡板得两套.出问题的概率更大了.

楼主:
8块电池,忘了说了

网友:
第一种吧,先并成小单元,后组成大单元。个人理解小单元先并,单只出问题有一定的安全冗余。 好像目前主流电池大厂都是这么搞得

网友B:
上面是2并4串,电压14.6伏
下面是1并8串,电压29.2伏

补充内容 (2025-5-9 20:12):
刚刚看错图了。。。。
上面是2并4串,电压14.6伏
下面是4串2并,电压14.6伏
道理是一样的,电路上来说其实也是一样没有区别

网友:
上图是单颗并联,下图是两组并联,内阻一样的话选上图,内阻不一样的话选下图,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2并4串,电压14.6伏
下面是1并8串,电压29.2伏

你看错了,下面也是12.8v

网友:
这个大家说的都不是太准,楼主自己试验一下然后告诉大家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2并4串,电压14.6伏
下面是1并8串,电压29.2伏

上面和下面端电压一样,上面是2单瓶并联后再串,下面是4单瓶串联,这样的2串在并。

网友:
如果你的前提条件是每个电池单体是非常完美的一致   (((不过就目前而言,铁锂的一致性非常差.)))
两种方案没有很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二种方案放电电流会更大一些.
因为第一种方案的串联线不一定会放两根.其它的没区别.

网友:
成品电池基本都是先并后串的

网友:
第二种要2块保护板

楼主:
@所有回帖的老师,谢谢大家,我明天买个保护板按第一种试试,然后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啊.先并联小单元再串联.就是加均衡板也只加一套就行.要是第二种方案.均衡板得两套.出问题的概率更大 ...

正解!!!